自学PLC,但没有实物做实验

楼主(2014-04-02):
自学PLC,但没有实物做实验,这样该怎么去自学,能学好吗?最近公司也没做到什么设备涉及PLC的。

网友A:
多看书,用仿真软件模拟

网友B:
没有实物做实验条件就想办法创造条件,如楼上说的就是一个办法。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海为PLC 100%全仿真,只要硬件PLC能实现的,仿真都能实现,插补、通讯、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所有的指令等都能仿真...

网友C:
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D:
海为PLC可是没有试用软件哦!国内的品牌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F:
  多看书,用仿真软件模拟, 或是买一套 二手 PLC + 屏来学习呀,我这有一套 三菱 PLC + 屏 + 0.75 KW 变频器,也是原来买来学习用的。

   如楼主需要的话可 去我淘宝店

网友G:
首先学习资料,再用软件仿真,然后花几个零花钱买一个二手玩玩,

网友H:
咱俩情况很像,网上有卖PLC工控板的很便宜,200左右,可以做为PLC入门学习,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多看书,用仿真软件模拟, 或是买一套 二手 PL...

水哥的店不错啊。

网友I:
楼主,买个PLC吧。海为的就不错。

另外,你看公司经常用啥牌子,让公司买一台也可以

网友J:
顶楼上,找车间设备故障率高的(不管事硬件故障还是电路故障),针对那个牌子攻一下,学通了就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海为PLC可是没有试用软件哦!国内的品牌PLC...

海为PLC我今年用过,海为的软件确实非常不错,不用硬件PLC就可以学习了。另外软件不用钱的,官网www.haiwell.com免费下载,在下载中心里,应该是这里, 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