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计数

楼主(2014-04-03):
各位大神,在下有个问题困惑:

三菱PLC计数怎么做,就是一直计下去,不设固定常数。

网友A:
先计算一下一个双字32位可以计数到多大,然后计到最大值后清零重新计数,同时给另一个计数器加1……

类似加法进位一样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一下一个双字32位可以计数到多大,然后计到最大值...

 能给段程序不,谢谢

网友B:
计数器计数溢出可是会出错的呀?

建议计数到最大值附近就复位清零重新再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