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顶升系统设计

楼主(2014-04-03):
 各位,我再做一个有关液压同步顶升的项目,以前的是一个液压站控制多个液压缸,而现在我做的这个是一个液压站控制一个液压缸,一共需要32个相同的组合,构成的液压系统。整体方案是这样的:

PC机{发送信号}——PLC——液压站——液压缸——桥梁

当中液压站、液压缸、总的PLC是由32个小的PLC并联组合而成的  这些都是32个原件

监控用的webaccess软件编程兼画图,现在需求webaccess编写的程序 当然有PLC的编写程序那更好了,还有能提供几个相关的可以免费下载的网址 当然需要有用的、具体点的地址  谢谢!

网友A:
同步?看你的意思就是同步启停啊,这还算简单吧,若果是32液压缸要求行程高度同步,那就挺有难度了,怕是必须电液伺服了。

网友B:
这个:用高度尺+压力传感器组合就差不多啦,要求在一个PLC处理为佳,否则多PLC通讯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