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楼主(2014-04-03):
  abb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通过将380V交流电压整流滤波成为平滑的510V直流电压,再通过逆变器件将510V直流电压变成频率与电压均可调的交流电压,电压调节范围在0V--380之间;频率可调范围在0HZ--600HZ之间。以达到控制电动机无极调速的目的。

  abb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网友A(2014-11-17):
学习了,楼主继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