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实现直线往复运动

楼主(2014-04-03):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向各位请教一些控制问题:

我现在要实现一个直线往复运动,1s内往复频率4-5Hz,往复行程为10-20mm。 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杠能不能实现?如果不能的话?怎么能够实现?谢谢?

网友A:
我靠:你不会用凸轮呀?

要么采用偏心轮驱动,简单至极!

实在不会找我即可,无论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你不会用凸轮呀?要么采用偏心轮驱动,简单至极!实...

非常感谢你的回帖;

如果采用凸轮的话往复行程就没法调了,还有这个往复运动只是它运动的一部分,它除了能实现上述往复运动之外,还得能实现较长距离比如5-10cm的速度可调的直线运动。

网友B(2019-06-21):
何服带动丝杆可以实现,精度要高

网友C:
中空电机了解下 丝杆不动电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