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S/S接24V 有办法接PNP三线开关吗

楼主(2014-04-03):
因为需要 我将台达S/S口接+24V 但是买的开关是PNP三线的  问题出来了  前提是S/S口必须接24V 这样要怎么接线  棕黑蓝 三线

网友A:
使用外部电源24V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外部电源24V连接

怎么接?

网友B:
如果“ 前提是S/S口必须接24V 这样要怎么接线”应这样接:外加一个负逻辑变正逻辑的转换电路(即下图绿色虚线框内电路)按下图连接即可。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