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1KW

楼主(2014-04-03):
直流电源

*针对真空领域,磁控溅射电源和偏压电源专门设计

*功率控制模式,电压,电流控制模式可选

*抗打火功能

*优良抗打火功能

直流电源500W,1KW,2KW

AC输入   AC-180-240V 50Hz

功率稳定度   0.5%

输出功率   0-500W,0-1KW,0-2KW

输出电压   0-800V

输出电流   0-0.8A,1.3A,2.5A

输出接口   N型/UHF型

可选脉冲   10-50KHz,占空比5-95%

通讯方式   RS232、RS485通讯协议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尺寸   300mm(长)*440mm(宽)*89mm(高)

重量   4,5,8Kg

网友A:
输出频率   0-1KW

这个何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频率   0-1KW   这个何解???

 写错了吧,应该是功率,直流还有频率一说吗。

楼主:
功率:0-500W,0-1KW,2Kw ,5KW 都有。

脉冲直流电源有频率和占空比参数。

网友C:
楼主:你那里有3KW的直流后备电源吗?就是输入220VAC,输出220VDC 的后备电源,能供电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里有3KW的直流后备电源吗?就是输...

没有后备的·

网友D(2014-05-05):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里有3KW的直流后备电源吗?就是输...

你所指的是直流屏,这个是磁控电源不带存电功能,不一样的。。。真空行业还有其他很多种电源,比方说还有多弧电源。

但这些都能修

欢迎同行来交流

QQ   903800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