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4-04-03):
本人现在做一项目,步进电机驱动一机械手,做360度旋转动作,必须知道机械手旋转到的方位,我认为应该找回一个零点,请问是否需要编码器,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安装一个原点开关。。。

网友B:
原点开关,或者编码器,后者精度更高

楼主:
感谢二位,请问常规的原点开关有那些?如何安装?

网友C:
你可以安装一个接近开关做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