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小电箱改造

楼主(2014-04-03):
每日一图—小电箱改造

把原来旧的水泵控制小电箱改成现在的三自由度搬运机控制箱。。。有点挤就没加线槽了。。。直接飞檐走壁!!!

图1:

图2:

图3:

PLC是三菱FX3U-32MT

前后,安川V1000变频器用了多段速。。。

左右,雷赛步进电机。。。

上下,普通单相调速马达。。。

网友A:
设计的时候应该多预留点空间的。

网友B:
挺漂亮,线束绑扎很干净

网友C:
就是飞线也应该横平竖直呀,随意弯来弯去看起来没有那么爽

网友D:
弱弱问一句,这个箱三自由度怎么实现的?

网友E:
君哥,你要是再写详细一点控制改造要求,帖子必须受精的。

不错,顶一个,飞檐走壁一次用得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句,这个箱三自由度怎么实现的?

不太懂

网友G:
改造过程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H:
  强顶,弱弱问一句,什么是 三自由度, 是怎么实现的?

每天继续一现场图片,并描述清楚,一定要受精!

网友I:
三自由度不明白啥意思,求解?

飞檐走壁用的恰当

旧物利用很环保

楼主:
三自由度的意思是:三轴行走。。。以前是用三个伺服电机的。。。现在没买伺服,就只能用这一对破烂顶上了

网友J:
最近爱上做控制箱,顶上顶上!

想问一下,如果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带动的是丝杆么?

这个步进驱动器好眼熟,上次买的外型一样,就是品牌不一样,是57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