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14-04-03):
请教:

接近开关是当被测件靠近时产生感应。

1,

如果在被测件没有靠近时,我拿一个金属棒去靠近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也会产生感应,那接近开关使用起来不是很不方便?

难道一定要做隔离么?

2,当被测物靠近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信号线路接通。。这个接通的时间是??可以设置么?

等被测物离开接近开关的测试范围后,接近开关信号自动断开么?

网友A:
接近开关只对金属物件检测有效,故要求:

  1、被检测物体一定为金属物体,当它靠近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才接通输出信号,

  2、除被检测物体是金属物体外,移动装置上的能靠近接近开关的的其它物件不得有为金属物,否则会产生误动作。

  3、调整接近开关的灵敏度调整旋钮,可改变其感应灵敏度,在感应区内开关输出为1,超  出感应区,开关输出为0。故等被测物离开接近开关的测试范围后,接近开关信号自动断开

网友B:
1,

如果在被测件没有靠近时,我拿一个金属棒去靠近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也会产生感应,那接近开关使用起来不是很不方便?

    接近开关,固名思意是接近时才产生信号呀, 如是金属感应接近开关你拿金属棒接近当然会有信号,因为本来就是检查物品有到位呀,但是 磁性接近开关你拿 金属棒无用呀!

难道一定要做隔离么?

  不知你说的隔离是指接近开关电源还是 传感器本体,如是本体无需隔离,因为你就是在运动部件运行到你接近开关附近呀

2,当被测物靠近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信号线路接通。。这个接通的时间是??可以设置么?

   接通时间是看你 接近开关 性能,这个品牌品牌型号太多,各不一样, 有可设置也有不可设置的都有,选件时按你需求进行.

等被测物离开接近开关的测试范围后,接近开关信号自动断开么?

    如是一般标准的接近开关一般是被测物体离开后信号快速断开

网友C:
注意接近开关的应用范围,也要做好防止误动作的隔离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在被测件没有靠近时,我拿一个金属棒去靠近接近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只对金属物件检测有效,故要求:  1、被检测物...

 谢谢额,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可以检测非金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