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延时触点实现的正起逆停延时电路 plc请绕行

楼主(2014-04-03):
如题,要求:按起动  1号电动机起动,   延时5秒以后,   2号电动机起动,正常运行。

按停止,2号电动机停止,延时5秒,1号电动机停止。

元件:时间继电器一只,只有一个延时触点可用(常开常闭任选),继电器若干,按钮两只,导线若干。

本人已经设计了一张图,可以实现以上功能,想再看看论坛各位高手是否有更理想的电路图,或者是更简洁的图,以作改进。

楼主:
本人接线,共用了两个按钮,两个接触器,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有延时闭合触点 的时间继电器。即可完成以上功能,就是接线有点繁琐。

楼主:
附上电路图,请各位给看看啊!

网友A:
按启动,能顺序启动,但按停止,是同时停的,达不到延时顺序停止的效果。

网友A:
又看了一遍,可以达到这个功能,早晨刚睁眼,没看清楚。

网友B:
这个功能实现起来也不是太难吧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D:
没有太细看,此图有点问题吧:即最后的一条:按停止按钮使KA1得电自锁,再没有使它断开的可能,如再启动就不好用了。下面出个电路供参考,由于时间仓促,也可能有问题,请大家分析!

  上图右侧为时序图,这里多用了2个中间继电器:J3与J4,J3的作用是将时间继电器的单触点变为多触点用,J4是为增大时差,确保动作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太细看,此图有点问题吧:即最后的一条:按停止按钮使...

 KM1断开,KA1也就断开了。

网友D:
回8楼:最后一条为:

那有 KM1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8楼:最后一条为:那有 KM1触点?

再往上看,所有供电均取自km1触点,所以,km1失电,整个电路将复位。

楼主:
其实,上图最初设计时,采用的是双触点时间继电器,没有这么复杂,可是后来发现公司购进的时间继电器均只有一组触点,共用一个中点,一个延时合,一个延时断,被迫设计成如上电路图。

之前也设计了一个靠按钮停止的图,可是发现有个问题,一并贴出,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看看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刚才画图少画了一点,现在补上

网友E:
有个问题,在5秒钟内,也就是1号电机启动后不到5秒时间,2号电机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停止按钮是无效的,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在5秒钟内,也就是1号电机启动后不到5秒时间...

是的,就算是起动以后,按停止,也是5秒以后才会停,所以,为了避免危险,可以在最前面加一个急停按钮。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正常情况下,不允许1号先停止,才设计这个电路的。

网友F:
不加KA1闭点,KM1可能掉电,整条线路断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加KA1闭点,KM1可能掉电,整条线路断电吧。。

第三个图加KA1常闭点是为了防止按钮复位时,如果KT或者KM2还没有复位,可能会导致整个电路失电。

网友G:
第一个图中,在第四条支路KM2自锁点后串一个KA1的常闭触点是为什么??

楼主:
因为实际接线后发现,如果不串这个触点,在按停止后,km2失电,但是触点不会立即分断,导致ka1闭合以后,ka2也会立即得电,使整个电路失电停止,完不成停止时的延时功能。

网友H(2014-06-20):
看不到电路图………………

网友H:
点击[http://pinyin.cn/1gSfvKFMDJB]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282461请妥善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