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驱动器下载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4-03):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根,AB系列伺服驱动器的下载线,线插上去的我的电脑里面属性能识别线的,但就是通过伺服调试软件,跟伺服驱动器连接不起来的!自动侦测的时候,提示找不到任何装置的,!有没有那位高手用过这个软件下载调试过的啊,求指教的啊!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点指点的啊,我自己给自己顶顶的!

网友A:
先确定你的线没问题;再看看电脑里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口是不是有打问号,是的话说明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线没问题;再看看电脑里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

线照着手册上量过是好的,设备管理器里COM口能够显示识别到联接线的,我是用USB转串口的,再通过伺服驱动器的下载线连接的!

楼主:
没人回复我自己顶顶的,希望有人指导的啊!

网友B:
线照着手册上量过是好的,设备管理器里COM口能够显示识别到联接线的,我是用USB转串口的,再通过伺服驱动器的下载线连接的!

网友C:
线不行,重新做根线

本人从事国产变频器/伺服/运动控制推广的,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D:
这个线 我都是自己做 的

网友E(2015-11-18):
在吗?有时间交流下台达的步进电机吗?565365753扣扣号。谢谢

网友F(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G(2019-08-13):
有没有接线图,我这边目前也在试,自己做的线,台达伺服那边用485,然后转成

网友G:
按照B2伺服说明书,用RS232接线方式,然后软件版本的话,选择4.0版本,自动在线,就OK 了。读写数据很方便。

网友G:
自己可以做线,用一个USB 转232的接口线都可以,其他版本软件不支持自做的线,官方給的答案是说不支持,如果用其他的版本的话,建议购买台达官方的专用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