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4-04-03):
本苦逼近日被导师下发任务,奈何一窍不通,特在此地求教各位大侠~~

情况如下:

现通过电脑上的 STEP 7-Micro/WIN 输入参数,控制PLC(S7-200 SMART)控制机械臂在x或y轴上移动相应距离(这些已经能够实现),现在要做的是,因为这些x或y轴上移动距离是要通过 Matlab 程序计算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将这些结果直接给 STEP 7 赋值而不用人工输入??或者不通过 STEP 7 而是直接给PLC赋值?

(查阅相关资料有看到prodave能够对PLC存储区的数据进行读写,不知是否可行?具体如何操作?)

非常感谢!!!

网友A:
PC ACCESS 这个么?高级语言编程?

网友B:
用prodave可以实现。

prodave提供动态链接库给WINDOWS高级语言接口函数使高级语言能对PLC存储区数据进行读写支持硬件配置较少只支持MPIPPI协议。

参考资料:

怎么通过 PC/PPI 电缆建立与 PRODAVE 的通讯?

网友C(2018-10-15):
要看要MATLAB能支持什么协议了,再用plc用相对应的协议连接。

网友D:
prodave太慢了,比OPC还慢,官方推荐的这个还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