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给解析一段程序

楼主(2014-04-03):
请朋友们把这段程序转成梯形图好吗,非常的感谢

A   M 201.7;
       BEC;
       OPN DB 204;
       L   DBW 2;
       L   W#16#3030;
       ==I;
       JC  M001;
       -I;
       T   MW 100;
       L   MB 100;
       L   W#16#0;
       ==I;
       JC  M002;
       L   MB 100;
       L   W#16#2;
       ==I;
       JC  M003;
       L   MB 101;
       INC 2;
       T   MB 101;
       JU  M002;
  M003:L   MB 101;
       INC 4;
       T   MB 101;
  M002:L   MB 100;
       L   W#16#86;
       +I;
       T   MB 100;
       L   MB 101;
       DEC 1;
       T   MB 101;
       L   W#16#8;
       <I;
       JC  M004;
       -I;
       T   MB 101;
       L   MB 100;
       INC 1;
       T   MB 100;
  M004:NOP 0;
       L   MB 100;
       T   MB 103;
       L   MB 101;
       T   MB 102;
       L   DBW 4;
       L   W#16#310A;
       ==I;

       T   conv_akku1;
       TAK;
       T   conv_akku2;
       L   STW;
       T   conv_stw;
       L   MB 102;
       SLW 13;
       SRW 13;
       L   MB 103;
       SLW 3;
       OW;
       LAR1;
       L   conv_stw;
       T   STW;
       L   conv_akku2;
       L   conv_akku1;;
       =  M  [ AR1, P#0.0 ];
  M001:NOP 0;
       AN  M 201.7;
       S   M 201.7;

网友A:
    在 S7 软件中不是所有的 STL 语句表能转换成一个 梯形图的. 但是你明白 程序过程 意思 就很容易 看清思路

楼主:
A   M 201.7;
       BEC;
       OPN DB 204;
       L   DBW 2;
       L   W#16#3030;
       ==I;
       JC  M001;
       -I;
       T   MW 100;
       L   MB 100;
       L   W#16#0;
       ==I;
       JC  M002;
例如这段程序:如果M201.7为1就结束程序执行,否则,打开DB204继续执行

如果DBW2等于W#16W3030就跳转到M001,可是后面的-I 传送到T MW100  ,是谁 -I 了,

网友B:
一般s7-300的STL程序是很难转为梯形图的,你要自己看懂指令一个个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s7-300的STL程序是很难转为梯形图的,你要自...

网友D(2014-05-07):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E(2014-09-05):
A   M 201.7;
      BEC;
      OPN DB 204;
      L   DBW 2;
      L   W#16#3030;
      ==I;
      JC  M001;
      -I;
      T   MW 100;
      L   MB 100;
      L   W#16#0;
      ==I;
      JC  M002;
例如这段程序:如果M201.7为1就结束程序执行,否则,打开DB204继续执行

如果DBW2等于W#16W3030就跳转到M001,可是后面的-I 传送到T MW100  ,是谁 -I 了,

DBW2与W#16W3030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