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上测量车辆有无超速使用的是不是测速传感器呀?是如何测量这个速度的?

楼主(2014-04-03):
公路上测量车辆有无超速使用的是不是测速传感器呀?是如何测量这个速度的?

网友A(2014-07-13):
ZLS-C50频率滤波法高精度测速传感器,是根据中国市场特别定制的一款测速传感器,其拥有高精度,长寿命,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ZLS-C50测速传感器是非接触在线精密测量物体运行速度的利器。它不仅能测运行速度,还能测量运行物体左右摆动量、运动方向和停机状态。并且能够适用各种大小的被测物,是一款性能优异的在线测速传感器。

网友B:
测速传感器有三个型号,pa/pb/pc,你看下哪个适合

网友C:
不是很懂  好像用的是某种波  我只知道电子狗就是利用能侦测这种波 警示开慢点 前面测速呢~~~

网友D:
ZDM测距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E(2014-08-12):
如果是放在公路两侧测量的话,可以选用LDM301激光测距测速传感器。通过测量汽车距离的变化,从而计算出汽车的速度。

网友F(2014-09-28):
有这类的传感器,ZSY公司的就不错

网友G:
测量的方法肯定有,看你怎样测量,找真尚有工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