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TD791调速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03):
各位大哥大姐,我公司有几台ETD790系列直流调速装置驱动的挤塑机,ETD790是老版本的(只有英文面板),现在速度不稳,出胶量不均匀,优化电流环时,主接触器吸合,一般一分钟就好了,我等了一小时,都没完成,我想初始化(由于第一次使用ETD790不了解初始化怎么弄),就给ETD售后人员打电话请教说是同时按面板后三个键,然后接通电源,我试了下,输入电机参数,可以优化电流环,但是我速度给不进去了(电位器给定),启动,使能都有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就是这种的面板,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再接着给客服打电话询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着给客服打电话询问吧

被拉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