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4-04-04):
    近期做的一个工程,24个控制柜,使用了二十多只S7-200 SMART的PLC,是CPU模块是SR40或SR60的。调试好后,SR40的运行正常,SR60的运行中就多次出现CPU模块报错---CPU模块上的RUN/STOP/ERR指示灯亮起,分别为黄色/黄色/红色,然后就完全不能实施控制了,用户电话告知是“PLC死机了”,CPU断电后再重新上电,PLC又恢复正常了,但可能在若干天后还会出现同样的故障,大部分SR60的系统都出现过,但SR40的系统没有出现上述故障。西门子方面看过我的程序后认为基本没有问题,给我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用一台SR40扩展一块EM DR32数字量扩展模块替代SR60 CPU模块。过去几天按照西门子公司的说法对上述这二十多套系统的CPU模块全部进行更换,暂时未再出现问题。看来以后使用西门子的S7-200 smart 时,要慎重选用SR60规格的了,如点数不够,考虑用SR40+EM DR32代替,点数肯定超过SR60,还不致于出现CPU模块“死机”!

楼主:
图中那个PLC是SR60的CPU模块

网友A:
楼主很久不来论坛了   欢迎回来

楼主:
上周五,西门子德国研发部门给出的官方报告解释是:该款SR60的plc产品在PCB制造工艺上有待完善,前8个输入点----I0.0~I0.7的线路板敷铜的面积和厚度都不够,导致这些点的分布电容不足,在直接接挂感性负载时易受到干扰。西门子南京和成都工厂会着手改进,预计到2个月后,该款产品会解决这一问题。

楼主:
但是本周四西门子山东区销售、技术支持各一人,带着成都工厂一名技术研发人员来到我公司,向我们说明情况时又说主要是我们的电控柜内系统设计有缺陷-----plc输出点直接带接触器AC220 v的线圈不对,需要并联浪涌抑制器或滤波器----这才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以前用其他品牌PLC,或者西门子老款S7-200的,也是输出点直接带接触器线圈,也没有出现这种PLC死机的情况啊!怎么新款S7-200 SMART反倒不好用了?

楼主:
我用的SR60是继电器输出型的PLC,输出接交流接触器线圈AC220V,还是用西门子自家的3TS30的,主触点容量才9A,控制2.2kw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这么小的接触器线圈就能把你的PLC 搞死机!以前的224\226更恶劣的工况都能适应的

网友:
我也用SR60,有点担心

网友B:
楼主你发个图片还要什么分啊,真是的,不地道!

网友C(2014-12-18):
我也遇到类似类似情况!一直没有处理好。

网友D(2018-08-07):
近期做的一个工程,24个控制柜,使用了二十多只S7-200 SMART的PLC

网友E(2018-11-05):
我们的也是死机,从新输入的程序

楼主(2019-10-17):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发个图片还要什么分啊,真是的,不地道!

我没有要啊!不知道怎么搞得要积分了

网友F:
望可以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G(2021-11-09):
一般不直接接AC220线圈,实在要用确实建议加浪涌抑制器,而且有些地方电压不稳,最好加个继电器,不要省这点钱

网友H:
加个继电器过度一下更好,接触器容易损坏PLC内的继电器触点

网友I:
谢谢楼主!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先埋头挣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