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型热电偶的计算公式是

楼主(2014-04-04):
不通过分度表,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温度?最近在手机上做一个程序,就这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网友A:
在日常的现场检查过程中,我是已简单的计算公司mv值*25初步估算

网友B:
下载一套GB/T16839看看吧。按温度可以计算毫伏值,反过来就需要自己根据GB/T16839拟合了。

网友C:
好像只能由分度值推算的

网友D:
还是分度表比较准确,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能由分度值推算的                ...

我在电脑上也见过一个软件是直接可以计算出来温度的,不知道是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