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机械手

楼主(2014-04-04):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是什么机械手。。。。

楼主:
四轴伺服。。。。。。。

网友B(2014-09-13):
用顺序指令编个就行了呀!!!

网友C:
楼主需要用EH3的机型,而且建议机械设计人员详细地排好动作要求(包括旋转速度、旋转角度);然后再进行设计(譬如“切换”的条件)。

网友D:
机械手控制分点位和轨迹控制。点位控制又有教导输入,数字输入,各有千秋。通用的系统还要控制端口输入输出。控制系统应由使用者进行编写各个端口控制及轴运动。eh3有10000个断电保存区,用来编写保存用户程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