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c连接变频器

楼主(2014-04-04):
大家好10mc可以做主站和vfd-e-c变频器can总线通讯吗

网友A:
可以,在canopenbuilder里面可以选择改设备的。

网友B:
可以的,变频器CAN的站号设置在1~16之间,扫描到的变频器不要配置到10MC的节点列表内,使用单轴指令内的DMC_Writeparameter和DMC_Readparameter控制和读取变频器参数。可以电话联系:15962541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