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测厚仪是属于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的传感器,测量高温物体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现象出现?

楼主(2014-04-04):
在线测厚仪是属于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的传感器,测量高温物体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现象出现?

网友A(2014-07-14):
非接触式的传感器,只知道这些

网友B:
在线测厚仪作为一种非接触式厚度测量仪器,自进入民用市场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热捧。因为它的测量非接触式,读数精准,测量便捷,特别在物体定位和厚度测量方面运用范围最为广泛。但普通的在线测厚仪有不足之处,就是在测量高温物体时,由于高温物体表面热辐射较大,特别是在超高温物体,比如铸坯表面1000度以上,经常出现读数不准或反应迟缓问题。而高温型在线测厚仪就是针对这一问题,采用新型设计理念,最大程度上规避热辐射影响,从而达到对高温物体的准确测量。

网友C:
以前上班的单位用的是x射线测厚度 测平面度的 非接触的 热轧上用的 用的好好的 没有不良反应 冷却系统用的是软水~~~

网友D:
有接触的也有非接触的

网友E:
ZTMS08
在线测厚仪应用领域

包括各种冷热轧带钢、钢板、铝板、铝箔、铜板、铜箔、转炉内衬、木材、食品、精密器件,各类橡胶片、橡胶膜、橡胶轮胎、塑料板材、布等透明及非透明柔性板材的厚度在线测量监控。

网友F(2014-09-28):
都 有的,传感器公司就有详细 介绍

网友G:
它有好几个型号的呀,要看是那些型号,两种型号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