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菌培养箱的日常维护办法

楼主(2014-04-04):
  培养箱是一种常用的教学仪器,它是培养微生物的主要设备,可用于细菌、细胞的培养繁殖。原理是应用人工的方法在培养箱内造成微生物和细胞、细菌生长繁殖的人工环境,如控制一定的温度、湿度、气体等。

  霉菌培养箱一般应用于医疗卫生、生物制药、农业科研、环境保护等研究应用领域, 是水体分析、BOD测定,细菌、菌种、微生物的培养、保存和植物栽培、育种实验生物培养的专用设备。

  1、用霉菌培养箱底部调节螺钉调节高度,使箱体安置平稳。

  2、插上电源插座(电源应有良好接地),按下电源开关,显示屏亮,此时显示屏所显示的是培养箱室内的实际温度和湿度。

  3、加湿器的安装:将加湿器的电源插头插在仪器背面的电源插座上,再将仪器的加湿管与加湿器相连,相连处一定要紧密连接。加湿器水箱里加水一定要按说明书上正确操作。

  4、温度调节:按下温度设定按钮,数字显示即为设定值,旋转温度调节电位器到所需温度值,松开按钮,数字显示即为培养室内的实际温度。此时如培养箱内的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小,加热指示灯亮,加热器开始加热;如培养箱内的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大,制冷指示灯亮,制冷系统开始制冷;如加热指示灯与制冷指示灯均暗,则培养箱处于恒温状态。

  5、湿度调节:按下湿度设定按钮,数字显示即为设定值,旋转湿度调节电位器到所需湿度值,松开按钮,数字显示即为霉菌培养箱内的实际湿度。当培养室内的实际湿度比设定的湿度小时,此时加湿对培养室内加湿,加湿指示灯亮;当培养室内的实际湿度比设定的湿度值大时,此时加湿器停止工作,加湿指示灯灭。

  6、如箱内不需杀菌时,应将面板上的杀菌开关置于“关”的位置。

  7、当温度设定好之后,不能随便将控温旋钮来回多次旋转,以免压缩机启动频繁,造成压缩机出现过载现象,影响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8、本机背部装有二组保险盒,2A?为制冷加热负载保险丝盒,8A?为控制电源保险丝盒,若机器运转出现故障,例如控温失灵,不加热或不制冷,须切断电源,分别检查保险丝是否完好,再检查相应部位。

  9、搬运时必须小心,搬运时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得小于45°。

  10、当使用温度较低时,应定期倒掉位于箱内底部积水盘内的积水。

  11、加湿器若有故障,请按加湿器使用说明书上的保修点,就近修理。

  12、当湿度传感器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会形成结露即湿度显示值会居高不下,若需要准确的湿度显示值,则应关机后,将培养箱箱门打开,让湿度传感器处于室温中,自然干燥后,即可继续使用。

  13、为了保持设备的美观,不准用酸或碱及其它腐蚀性物品来擦表面,箱内可以用干布定期擦干。

  14、若湿度长期不用时,请将盒内水倒尽。

  15、当仪器在停止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