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CGS读取西门子PLC数据问题

楼主(2014-04-04):
请教各位高手,MCGS与西门子S7-300PLC通过MPI通讯。程序加密无法查看,MCGS画面无法运行。卸载MCGS后重新安装。运行项目,出现所有显示数据不正确的现象,开关量通讯正常。

现场还有一块西门子触摸屏,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准确。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那可能是你 MCGS 屏 没有正确 连接到 PLC 呀 ???

网友B:
用的MCGS通用版软件?你更新驱动试一下

楼主(2014-09-28):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是因为驱动所在路径存在乱码。

网友C(2021-10-12):
路过,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