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培养箱的安装技巧

楼主(2014-04-04):
  光照培养箱是一种常用的教学仪器,被广泛的应用于教学实验室当中。光照培养箱的安装要求:仪器距墙壁的最小距离应大于20cm,以确保制冷系统散热良好;室内应干燥,通风良好,相对湿度保持在85%以下,不应有腐蚀性物质存在,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在仪器上;所用电源必须具有可靠地线,确保仪器地线与网电源的地线接触可靠,防止漏电或网电源意外造成的危害。

  操作方法及维护须知

  1、用箱体底部调节螺钉调节高度,使箱体安置平稳。

  2、插上电源插座(电源应有良好接地),按下电源开关,显示屏亮,此时显示屏所显示的是培养箱室内的实际温度。

  3、温度调节:按下温度设定按钮,数字显示即为设定值,旋转温度调节电位器到所需温度值,松开按钮,数字显示即为培养室内的实际温度。此时如培养箱内的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小,加热指示灯亮,加热器开始加热;如培养箱内的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大,制冷指示灯亮,制冷系统开始制冷;如加热指示灯与制冷指示灯均暗,则培养箱处于恒温状态。

  4、光照度强弱由箱内左右侧的6根相应功率的日光灯控制,使用时可根据需要选择面板上6个开关来调节光照强度。

  5、昼夜运行时间控制,可根据需要设定白天及黑夜工作参数。例:若需设定白天运行时间为10小时,黑夜运行时间为14小时,具体操作如下:

  (1)按一下设定/运行键,显示“b××”,按“▲”或“▼”键,使显示“b10”。

  (2)再按一下设定/运行键,显示“h××”,按“▲”或“▼”键,使显示“h14”。

  (3)设定好参数后,再按设定/运行键,进入白天运行状态。白天指示灯亮,黑夜指示灯灭;当白天工作时间运行结束,即运行黑夜工作时间,此时黑夜指示灯亮,白天指示灯灭。如此循环。

  (4)在任何状态下,按一下黑夜启动键,则进入运行黑夜工作时间状态。

  (5)进入黑夜运行状态,日光灯全部自动断电。

  6、当温度设定好之后,不能随便将控温旋钮来回多次旋转,以免压缩机启动频繁,造成压缩机出现过载现象,影响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7、搬运时必须小心,搬运时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得小于45°。

  8、当使用温度较低时,如须排尽箱内积水,箱体可略微向后倾斜。

  9、为了保持设备的美观,不准用酸或碱及其它腐蚀性物品来擦表面,箱内可以用干布定期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