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仪器的校准

楼主(2014-04-04):
  气体检测仪器一般对于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尤其是有毒的气体检测,有毒气体检测更应该校准了。校准过程中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稍后会给大家介绍!业内专家提醒我们在用有毒气体检测仪器检测气体的时候一定要将所有的防护都要做好!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意外!

  BW系列气体检测仪器校准期超过后如果已经处于自动关机模式,解决步骤如下:

  1、开机,在PAST出现时,按最右边的确认键,出现SET PASS;

  2、通过▼改变数值到871,按确认键,进入正常测试模式;

  3、同时按▲和▼键,直到出现菜单,按▼键到出现PAST;

  4、按确认键出现SET OFF,确认。

  5、退出菜单进入正常测试状态;校准期遇到的问题:碰到的问题是报警限为20%的检测仪,通入40%的标气后,到20%时报警正常,然后继续通气,到40%后还会不断往上走通的是40%的标气示值怎么会升到40%以上很多! 可能原因结果:

  一,检查一下你用的标准气体是什么气体,可燃气体检测仪器标注的气体浓度是体积百分比浓度“%",还是最低爆炸极限的百分比"%LEL",例如标准气体是异丁烷,气体浓度是1%,那么它用于可燃气体检测仪器的时候,它对应于1.08/1.8=60%LEL,这个灵敏度变化很正常啊,而且和你使用的气体有关系的。

  二,要明确你检测的是什么原理的检测什么的检测仪器?其次,你的通气流速是多大?再有,你的标气是否适合这个检测仪的前置探头

  三,如果是吸入式的仪器,你通入的气体流量比仪器吸入的流量要大,那一般仪器的示值都会偏大,这种情况可以用三通装置解决。

  当然啦,如果仪器本身误差就是偏大的,那没办法。还有的是就是上面那位说的,你使用的标气跟检测仪器适用的不一样。

  校准方法:先用一个零气体和一个标准浓度的气体对仪器进行标定,得到标准曲线储存于仪器之中,测定时,仪器将待测气体浓度产生的电信号同标准浓度的电信号进行比较,计算得到准确的气体浓度值。因此,随时对仪器进行校零,经常性对仪器进行校准都是保证仪器测量准确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气体检测仪器都是可以更换检测气体传感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检测仪器可以随时配用不同的检测仪器探头。

  不论何时,在更换探头时除了需要一定的传感器活化时间外,还必须对仪器进行重新校准。另外,建议在各类仪器在使用之前,对仪器用标气进行响应检测,以保证仪器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

  以上就是我们对有毒气体检测仪器的一些具体的说明!如果气体检测仪器发生了一些偏差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对其进行校正,按照标准的校准方法一步一步的实行。也不用找专门的校正公司。这个工作只要员工细心一点就可以校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