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测试仪的性能特点介绍

楼主(2014-04-04):
  直流电阻测试仪所属教学仪器是新一代变压器直流电阻的测试仪器,被广泛的应用于实验室当中。它能根据不同型号的电力变压器自动选择测试电流,以最快的速度显示测试结果。直流电阻测试仪并且具有存储、打印、放电指示等功能,内置不掉电存储器,可长期保存测量数据,液晶显示器的采用使得该仪器人机界面良好,是直流电阻测试工作中的首选设备。

  绝缘电阻测试仪产品特点

  1.输出功率大、带载能力强,抗干扰能力强。

  2.本表外壳由高强度铝合金组成,机内设有等电位保护环和四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对外界工频及强电磁场可起到有效的屏蔽作用。对容性试品测量由于输出短路电流大于1.6mA,很容易使测试电压迅速上升到输出电压的额定值。对于低阻值测量由于采用比例法设计故电压下落并不影响测试精度。

  3.不需人力作功,由电池供电,量程可自动转换。一目了然的面板操作和LCD显示使得测量十分方便和迅捷。

  4.本表输出短路电流可直接测量,不需带载测量进行估算。

  接地电阻测试仪是指埋入地下的接地体电阻和土壤散流电阻,通常采用型接地电阻测量仪(或称接地电阻摇表)进行测量。型测量仪其外形与普通绝缘摇表差不多,也就按习惯称为接地电阻摇表。型摇表的外形结构随型号的不同稍有变化,但使用方法基本相同。型接地电阻测量仪的结构如图20所示,测量仪还随表附带接地探测棒两支、导线三根。使用方法和测量步骤如下:

  (a)接地电阻测试仪(b)连接线(c)测量接地棒

  1、拆开接地干线与接地体的连接点,或拆开接地干线上所有接地支线的连接点。

  2、将两根接地棒分别插入地面400mm深,一根离接地体40m远,另一根离接地体20m远。

  3、把摇表置于接地体近旁平整的地方,然后进行接线。

  (1)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E和接地装置的接地体E′。

  (2)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C和离接地体40m远的的接地棒C′。

  (3)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P和离接地体20m远的接地棒P′。

  4、根据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要求,调节好粗调旋钮(上有三档可调范围)。

  5、以约120转/分钟的速度均匀地摇动摇表。当表针偏转时,随即调节微调拨盘,直至表针居中为止。以微调拨盘调定后的读数,去乘以粗调定位倍数,即是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例如微调读数为0.6,粗调的电阻定位倍数是10,则被测的接地电阻是6Ω。

  6、为了保证所测接地电阻值的可靠,应改变方位重新进行复测。取几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作为接地体的接地电阻。

  电阻测试仪,是电气安全检查与接地工程竣工验收不可缺少的工具。包括接地电阻测试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直流电阻测量仪、表面电阻测试仪以及回路电阻测试仪。回路电阻测量仪(变压器回路电阻测试仪)适用于测试高低压开关的主触头接触电阻值,高低压电缆线路的直流电阻值等。智能回路电阻测试仪采用100A恒流输出。最高输出电压达10V(常规仪器的2-3倍)可采用载面细的测试线,大大减轻了现场测试人员的劳动强度。测试过程全部由单片控制自动实施,精度高,复测性好,单按键操作,简单易行,测试数据液晶显示。适用于不同的工作环境。接地电阻测试仪是检验测量接地电阻的常用仪表,进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因此接地电阻测试仪也渗透了大量的微处理机技术,其测量功能,内容与精度是一般仪器所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