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电机

楼主(2014-04-04):
现在到一台台达的EH3系列的PLC,需要去控制一台电机,往前和往后的控制,现在求各位大神帮下忙,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指令?有详细的例子更好了,谢谢

网友A:
什么电机,是不是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是不是伺服电机

是步进电机

网友B:
脉冲+方向.........

网友C:
脉冲加方向是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机连载步进电机驱动器上。而且需要注意一下,绝大多数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5V的脉冲进来,EH3貌似不支持5V脉冲(好像EH2可以),需要串2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