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视遥控器好坏

楼主(2014-04-04):
   家里一台 老式的  TCL HID4321H 的背投,现在遥控失灵了,不知是遥控器故障,还是背投里的 遥控接收电路板有问题?

   如何检查 是哪个有故障吗?

网友A:
如果你有一台am收音机,用你的遥控器对着收音机按动按键,可以听到收音机的杂音,基本上判断遥控器是好的。

也可以打开遥控器看看线路板或者电器元件有无松动。

网友B:
楼上的办法是最简单的,不过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应该是有规律的嘟嘟声。如果有电子基础,打开遥控器,测量红外线发光管的两脚电压,按下按键后有电压变化,就基本上是正常的。

楼主:
 今天晚上查到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啦

网友C:
楼上的办法是最简单的,不过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应该是有规律的嘟嘟声。如果有电子基础,打开遥控器,测量红外线发光管的两脚电压,按下按键后有电压变化,就基本上是正常的。学习啦学习啦!

网友D:
遥控手柄的红外发射管对着手机的摄像头按下按键后看看有没有光发出

网友E:
天漠胡杨

 遥控手柄的红外发射管对着手机的摄像头按下按键后看看有没有光发出

网友F:
扔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