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涡流传感器有无安装漏电开关的?测量时需注意哪些问题的控制及制止?

楼主(2014-04-04):
电涡流传感器有无安装漏电开关的?测量时需注意哪些问题的控制及制止?

网友A(2014-08-05):
这个不是很明白,是指KAMAN电涡流?

网友B: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一般不需要漏电开关。如果被测物有漏电情况,可以推荐在被测物上安装防漏电设备。电涡流位移传感器的量程比较小,精度比较高,所以需要注意传感器的设备安装情况。尽量避免探头离被测物太近,以免探头被损坏。探头的被测物面积必须大于探头面积的2.5倍。具体可以问问真尚有的专家

网友C(2014-09-28):
我只比较了解KD2306电涡流传感器

网友D:
KD2306电涡流传感器是没有漏电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