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型雷达物位计\导波雷达物/液位计

楼主(2014-04-04):
导波雷达物/液位计

导波雷达物位计
测量原理
导波雷达是基于时间行程原理的测量仪表,雷达波以光速运行;运行时间可以通过电子部件被转换成物位信号。仪表测量参考点到物料表面的距离,探头发出高频脉冲并沿缆绳传播,当脉冲遇

到物料表面时反射回来被仪表内的接收器接受,并将时间信号转化为物位信号。
  输入
       反射的脉冲信号沿缆绳传递至仪表电子线路部分,微处理器对此信号进行处理,识别出微波脉冲在物料表面所产生的回波。正确的回波信号由智能软件完成识别,距离物料表面的距离D与脉冲的时间行程T成正比:
   D=C×T/2
   其中C为光速
   因空罐的距离E已知,则物位L为:
   L=E-D
   输出
       通过输入空罐高度E(=零点),满罐高度F(=满量程)及一些应用参数来设定,应用参数将自动使仪表适应测量环境。对应于4-20mA输出。
产品简介:
MKRD600系列导波雷达物位仪表 类别MKRD601MKRD602MKRD603应用液体、固体小颗粒及粉体液体、固体小颗粒及粉体液体测量范围20米(可扩展至30米)6米6米过程连接螺纹、法兰螺纹、法兰螺纹、法兰过程温度-20-220℃-20-220℃-20-220℃过程压力-1.0-40bar-1.0-40bar-1.0-60bar精度< 0.1%< 0.1%< 0.1%分辨率1mm1mm1mm重复性±3mm±3mm±3mm频率范围100MHZ-1.8GHZ100MHZ-1.8GHZ100MHZ-1.8GHZ防爆防护等级Exd II BT4/IP68Exd II BT4/IP68Exd II BT4/IP68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4…20mA/HART(两线)4…20mA/HART(两线)
仪表尺寸

智能型雷达物位计1.产品概述
1.1 简介
MKRD系列传感器是先进的雷达式物位测量仪表,测量距离最大20米,可以用于存储罐、中间缓冲罐或过程容器以及各种料仓的物位测量,输出4…20mA模拟信号。

1.2 特性与优势
● 采用先进的非接触式测量,极其稳定的材料制造
● 测量液体、固体介质的物位
● 可以测量所有介电常数>1.8的介质
● 测量范围0…20m
● 采用两线制、回路供电的技术,供电电压和输出信号通过一根两芯电缆传输,
● 4…20mA输出/HART(两线)
● 不受压力、温度变化、惰性气体、真空、烟尘、噪音、蒸汽、粉尘、等工况影响
● 不受介质密度、粘稠度和温度的变化影响
● 过程压力可达40bar,过程温度可达220℃, 分辨率1mm,无盲区,高精度。
● 两线制技术,是差压仪表、磁致伸缩、射频导纳、磁翻板仪表的优良替代产品。
● 测量灵敏,刷新速度快,安装简便,牢固耐用,免维护。

● 采用微波脉冲的测量方法,并可在工业频率波段范围内正常工作。波束能量较低,可安装于各种金属、非金属容器或管道内,对人体及环境均无损害。
1.3 测量原理
高频微波脉冲通过天线系统发射并接收,雷达波以光速运行,运行时间可以通过电子部件被转换成物位信号。一种特殊的时间延伸方法可以确保稳定和精确的测量。
即使工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存在虚假回波,用最新的微处理技术和调试软件也可以准确的识别出物位的回波。

1.4 输入
天线接收反射的微波脉冲并将其传输给电子线路,微处理器对此信号进行处理,识别出微脉冲在物料表面所产生的回波。正确的回波信号识别由智能软件完成,精度可达到毫米级。距离物料表面的距离D与脉冲的时间行程T成正比: D=C×T/2 (其中C为光速)
因空罐的距离E已知, 则物位L为: L=E-D

      应  用:存储或过程容器腐蚀性的液体、浆料、固体比如:水液储罐,酸碱储罐,浆料储罐,固体颗粒,小型储油罐测量范围:20米过程连接:法兰介质温度:-20-150℃过程压力:-1.0-20bar重复 性 :± 3mm精  度:< 0.1%频率范围:6.3GHz 防爆/防护等级:   Exd II BT4/IP67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  应  用:适应各种存储容器或过程计量环境,液体、浆料、固体比如:原油、轻油储罐,原煤、粉煤仓位,挥发性液体储罐,焦碳料位,浆料储罐,固体颗粒测量范围:35米过程连接:法兰过程温度:-20-220℃过程压力:-1.0-40bar重复 性 :± 3mm精  度:< 0.1%频率范围:6.3GHz 防爆/防护等级:Exd II BT4/IP68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两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