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

楼主(2014-04-04):
一、电磁流量计概述

     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构成。它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工作的,用来测量电导率大于5μS/cm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是一种测量导电介质体积流量的感应式仪表。除可测量一般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外,还可用于测量强酸强碱等强腐蚀液体和泥浆、矿浆、纸浆等均匀的液固两相悬浮液体的体积流量。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轻纺、造纸、环保、食品等工业部门及市政管理,水利建设、河流疏浚等领域的流量计量。

二、电磁流量计产品特点

    全数字量处理,抗干扰能力强,测量可靠,精度高、流量测量范围可达150:1

    超低EMI开关电源,适用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大,抗EMI性能好。

    采用16位嵌入式微处理器,运算速度快, 精度高,可编程频率低频矩形波励磁,提高了流量测量的稳定性,功耗低。

    采用SMD器件和表面贴装(SMT)技术,电路可靠性高。

    管道内无可动部件,无阻流部件,测量中几乎没有附加压力损失。

    在现场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在线修改量程。

    测量结果与流速分布,流体压力,温度、密度、粘度等物理参数无关。

    高清晰度背光LCD显示,全中文菜单操作,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学易懂。

    具有RS485、RS232、Hart和Modbus等数字通讯信号输出。(选配)

    具有自检与自论断功能。

    小时总量计录功能,以小时为单位记录流量总量,适用于分时计量制(选配)

    内部具有三个积算器可分别显示正向累计量反向累计量及差值积算量,内部设有不掉电始终,可记录16次掉电时间。(选配)

    红外手持操作器,115KHZ通讯速率,远距离非接触操作转换器所有功能(选配)

一、概 述
    MKLWQ型气体涡轮流量传感器是吸取了国内外流量仪表先进技术经过优化设计,综合了气体力学、流体力学、电磁学等理论而自行研制开发的新一代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气体精密计量仪表,具有出色的低压和高压计量性能,多种信号输出方式以及对流体扰动的低敏感性,广泛适用于天然气、煤制气、液化气、轻烃气等气体的计量。 该类涡轮流量产品本身不具备现场显示功能,仅将流量信号以脉冲信号的方式远传输出。仪表价格低廉,集成度高,体积小巧,特别适用于与二次显示仪、PLC、DCS等计算机控制系统配合使用。该类涡轮流量计均为防爆产品,防爆等级为:ExdIIBT6。
二、产品特点
  ·优质合金涡轮,具有更高的稳流和耐腐蚀作用
  ·进口优质专用轴承,使用寿命长
  ·计量室与通气室隔绝,保证了仪表的安全性
  ·流量范围宽(Qmax/Qmin≥20:1),重复性好,精度高(可达1.0级),压力损失小,始动流量低,可
    达0.6m3/h
  ·仪表具有防爆及防护功能,防爆标志为ExdⅡBT6、ExiaⅡCT6, 防护等级为IP65
三、仪表分类
   1.按仪表功能分类LWQ系列气体涡轮流量计可分为3大类,即:
    气体涡轮流量传感器/变送器
    智能一体化气体涡轮流量计
    智能温压补偿一体化气体涡轮流量计

网友A:
涡轮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精度高~~~适合于比较贵流体测量~~~~

网友B:
嘿嘿。。。

涡轮高精度???

高精度就适合比较贵的流体测量。。。

如果这个比较贵的流体中含有几个金子颗粒,那么涡轮就完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涡轮高精度???高精度就适合比较贵的流体测量...

 如果有金子,保准维修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前面的滤网给清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