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间歇性跳闸

楼主(2014-04-04):
描述的情况如下,请过来人指点指点。

现场情况

1,分断路器63A,总断路器100A。

2,分断路器挂接负载2000w左右,主要用于摄像头及监控设备,其中AC220v转DC12v的电源有10左右。

3,控制室有监控,空调,热水器等大功率用电器。

4,分断路器挂接的线路没有短路。

跳闸情况

1,分断合上,总断有时跳,有时又不跳,

2,分断合上后,如果设备正常启动,能连续工作,以后几天,甚至几个月都总断都不调。

3,分断下端挂接的有一条线路只要插上,总断就会调,但是不短路。该线路是给室外摄像头供电用的。

网友A:
估计你的断路器不是一个厂家的的同一品牌,出现越位跳闸很正常,更换同一品牌的好产品试试,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断路器不是一个厂家的的同一品牌,出现越位跳闸很...

后来发现总断路器是带漏电的,分断路器不带漏电,估计是漏电引起的。

现场由于下雨,零线接地了,总断路器比较灵敏,直接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