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用绝对值编码器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4-04-04):
新手求指教,阐述一下编程思路,和要用的的指令。格雷码的和串行的都说下。谢谢

网友A:
直接用GBIN指令,不支持GBIN指令的用程序转换,给你一个信捷plc的看看。

网友A:
台达的可以用K4M10 MOV D10把位组成一个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