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RS485仪表与s7-200通讯速度过慢

楼主(2014-04-04):
现做工程,需要8块MODBUS-RTU的RS232/RS485仪表。由于PLC串口只有2个,还有一个要与上位机(工控机)通讯。现在8块仪表与PLC通讯速度过慢,不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快速通讯。串口服务器有没有人使用过?具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你使用什么方式进行下一个站地址通讯呢

网友B:
当然是使用了计时器啦。

网友B:
说说你慢到了什么程度?1秒?3秒?10秒?一个轮训。

网友C(2018-10-15):
使用PCIe转485隔离通信板的板卡,尽量一个COM口连接的仪表少一些就可以提高通信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