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电脑对现场触摸屏的监控?

楼主(2014-04-04):
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怎么实现电脑对现场触摸屏的监控,屏带有网口。。PLC连屏,屏中下载好程序,把屏和PLC放到现场,屏通过光纤连到中控制,问怎么实现在中控室对屏的操作?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A:
这也太高级了吧

网友B:
不用控制触摸屏啊,中控室里面安装的电脑上面装一个上位机软件就好了,可以使用昆仑通态的通用版就能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楼主:
对: 王者之师-----懂一点点  不用控制触摸屏啊,中控室里面安装的电脑上面装一个上位机... 内容的

也不是控制触摸屏,相当于是对触摸屏的监控,然后把触摸屏采集到的数据通过网线传导电脑上面。

网友C:
可以使用网络版

网友D(2016-05-11):
希望大家可以发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
很简单,使用modbus转发,通用版的就可以连接屏了。

网友F(2016-12-05):
把电脑跟触摸屏的网线插到一个交换机上,在电脑上直接仿真就行了

网友G(2017-08-27):
这个应该是用上位机组态软件吧

小学生,

网友:
通用版在电脑上就能当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