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哪位用过?

楼主(2014-04-04):
现在在研究一个新的行业,这个行业用到一个高压包的东西;

比如:输入电压AC220V,输出电压AC8000V

有哪位用过这个东西?是否有资料?

这种高压包是不是本身自带过载或者短路的反馈??

网友A:
电视上的才2500V高压,你这是什么上边的。这应该属于非表的,容量多大?

估计你这个得按10KV的进行制作了

网友B:
有没有频率要求?功率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视上的才2500V高压,你这是什么上边的。这应该属于...

黑白电视的高压是12KV-16KV,彩电的高压是20KV。

网友C:
2个方案:1.工频变压器,220V升压到8000V;2.如果可以是高频的交流,可以用电子电路产生高频振荡,推动高频功率放大,用体积较小的高频变压器升压到8000V。

网友D:
高压包,俺玩电视用了N次!8KV电压等级不高,很容易就得到!就看你的要求功率大小而已。

1、直接淘宝购买哪种升压包组件;电源一般是5V或者12V;

2、购买2KV左右普通变压器采用3倍压整流得到;

3、直接市电采用多倍压整流得到,这个倍压整流元件很多;

网友E:
燃油锅炉燃烧机的点火高压包,就是220V变直接变高压.

网友F:
做过几台燃烧器的控制,用过几个点火变压器,输入220,输出5~8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