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系统无故停机

楼主(2014-04-04):
请教各位:现有一套包装传送皮带,用的是三菱FX3U-128MR的PLC控制,程序是找别人做的,现在就是有时会无故停机,而且必须要将电柜总电源停了,重新启动才能再次运行,做程序的说程序没有问题。但我们的硬件安装接线也没有问题,不是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A:
应是程序设计存在缺陷的原因。

网友B:
1、PLC硬件异常,这种情形多数是购买了水货所致(目前很多三菱PLC是台湾或者香港甚至其余地方仿造);

2、程序编程不严谨,在某些条件导致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LC硬件异常,这种情形多数是购买了水货所致(目前...

 这个硬件是否水货和程序不严谨有没有什么方法检测吗?或者有没有相当于第三方来检测的方法?因为设计程序的说他们的程序没问题。

网友C:
    或者,可观察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停机,有无规律性;停机后PLC输入、输出的状态;停机前的状态,亦可有意观察一下。
    若能监控到程序的运行,则更好。

网友D:
  程序在哪,帖出来看看,你木有看程序怎么知道没有错呢,还有 你说硬件接线没有错误,你怎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