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位老师有常见的开关电源的图纸

楼主(2014-04-05):
不知道哪位老师有常见的开关电源的图纸?,我们这里有三台开关电源坏了,没有相关的图纸,不知道从何下手维修。

网友A:
买新的不就可以了    维修下来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B:
维修成本视技术和经验而定,我曾修过几次国外的产品,都是换电容就OK了。

网友B:
上传个明纬的开关电源,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C:
多数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是xx494,查494的资料对维修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