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or脉冲输出

楼主(2014-04-05):
我在使用fpor做脉冲cw/ccw输出时,如果使用ch0,那么正反向会分别从Y0/Y1发出脉冲,可是如果我改成ch1时,却只能从y2发脉冲,监控dt90410脉冲数变化也是正常的,如果输出方式改为pls+dir的话方向信号会正常输出。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4-07-26):
你的DT0的设置为绝对型,把10010010改为10010000试试

网友B(2014-09-23):
引用 网友A:
你的DT0的设置为绝对型,把10010010改为100...

松下重庆

网友C(2017-09-19):
真心感谢楼主,感谢再感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