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错在哪

楼主(2014-04-05):
10秒后Q0.1不接通,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此程序没错,上机运行好用。

网友B:
好像写的有点繁琐了,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程序 看了看 没有问题的呀 !

楼主:
第1台电机先启动,10秒后第2台自启动,按下停止按钮2台都停止。我按了I0.0启动第1台,第2台10秒后不会自启动

网友:
程序没问题,应该可以启动运行!

不过按你的要求,把那个T37的常闭去掉,后一段直接写

LD T37

= Q0.1

 就可以了!!!!   你复位T37 干嘛,怕耗电么!

网友D:
仿真试了试  确实没输出  同求

网友E:
程序原理上没错,但是PLC扫描方式是从上到下的,当T37为ON时,首先执行的是自复位这一条

指令,从而导致ON状态变为OFF状态,这时执行下面这条指令时条件就不成立,其实不太建议这样使用,如果非要这样用的话,这二个网络的顺序调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F:
在机器试过可以运行,如将网络1中的T37短接也是可以,此时T37会计数到32767就停止在那里,当按下停止按钮时T37会复0。

网友G:
把网络1和2互换一下就行了,这是PLC顺序扫描造成的现象。

网友D:
这个程序q0.1是不是也有输出为1的时候,只不过这个概率非常低

程序扫描是从上至下、从左到右的顺序,当程序刚扫描到网络1 的第一个T37后,若此时T37正好 为1 ,网络2的q点就有输出了 ,这样的概率相当低。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H:
看来是有着时序逻辑竞争造成的

网友A:
  1、我在1楼说过:此程序没错:先分析程序觉得没问题,为了验证程序,按此程序编程下载于S7-200PLC,置运行状态时,按下I0.0,程序动作正常:先Q0.0亮,延时5秒(时间设定5S)Q0.1亮,再按I0.1,Q0.0、Q0.1熄灭

 2、同意5楼说法:把那个T37的常闭去掉,程序可简化为下图形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我在1楼说过:此程序没错:先分析程序觉得没问...

 程序简化成这样的   看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wyb2866255---王者之师  ...

 不能这么简化。Q0.1前面的条件都整没了。

网友K:
   T37是100ms定时器,只有正好在程序扫描到T37的动断触点到动合触点之间当前值刚好等于预置值时被刷新,状态位才可以进行转换,网络1和网络2中的动断合动合触点是相互矛盾,所以Q0.1接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