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短路电流的方法

楼主(2014-04-05):
目前在电力系统中,用得较多的限制短路电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选择发电厂和电网的 接线方式;采用分裂绕组变压器和分段电抗器;采用线路电抗器;采用微机保护及综合自动化装置等。
1 选择发电厂和电网的接线方式
通过选择发电厂和电网的电气主接线,可以达到限制短路电流的目的。
在发电厂内,可对部分机组采用长度为40 km及以上的专用线路,并将这种发电机—变 压器—线路单元连接到距其最近的枢纽变电所的母线上,这样可避免发电厂母线上容量过份 集中,从而达到降低发电厂母线处短路电流的目的。
为了限制大电流接地系统的单相接地短路电流,可采用部分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的运行 方式,还可采用星形—星形接线的同容量普通变压器来代替系统枢纽点的联络自耦变压器。
在降压变电所内,为了限制中压和低压配电装置中的短路电流,可采用变压器低压侧分 列运行方式;在输电线路中,也可采用分列运行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阻抗大,可 以达到限制短路电流的目的,不过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应该加装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对环形供电网,可将电网解列运行。电网解列可分为经常解列和事故自动解列两种。电 网经常解列是将机组和线路分配在不同的母线系统或母线分段上,并将母线联络断路器或母线分段断路器断开运行,这样可显著减小短路电流。电网事故自动解列,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发电厂的母线联络断路器或分段断路器闭合运行,当发生短路时由自动装置将母线(或分段) 断路器断开,从而达到限制短路电流的目的。
2 采用分裂绕组变压器和分段电抗器
在大容量发电厂中为限制短路电流可采用低压侧带分裂绕组的变压器,在水电厂扩大单 元机组上也可采用分裂绕组变压器。为了限制6~10 kV配电装置中的短路电流,可以在母线上装设分段电抗器。分段电抗器只能限制发电机回路、变压器回路、母线上发生短路时的短路电流,当在配电网络中发生短路时则主要由线路电抗器来限制短路电流。
3 采用线路电抗器
线路电抗器主要用于发电厂向电缆电网供电的6~10 kV配电装置中,其作用是限制短路电流,使电缆网络在短路情况下免于过热,减少所需要的开断容量。
4 采用微机保护及综合自动化装置
从短路电流分析可知,发生短路故障后约0.01 s时间出现最大短路冲击电流,采用微机 保护仅需0.005 s就能断开故障回路,使导体和设备避免承受最大短路电流的冲击,从而达到限制短路电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