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 能在win8s上运行吗?

楼主(2014-04-05):
EB8000 能在win8s上运行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工控软件对系统环境要求不高的说

http://www.weinview.cn/admin/download/EB8000V345_20100428_chs.zip

http://www.weinview.cn/upload/EB8000V443_20110701.zip(适用于T系列机型)

http://www.weinview.cn/upload/EB8000V465.11_20140129.zip(适用于MT/TK机型)

http://www.weinview.cn/upload/EBproV410.01_20140129.zip(适用于eMT/cMT/iE机型)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你安装一个软件,试试就知道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