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4-04-05):
  最近在写一个程序,就是三菱PLC FX2n与台达变频器VFD-S通讯(RS485),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连续写入数笔数据,具体就是说通过程序改变变频器的参数02-00(频率指令来源)和02-01(运转指令来源),实现变频器的外部控制和通讯控制。通过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使用命令码10H(连续写入数笔数据),却发现运行后只有02-00的设定值变了,而02-01没有变,另外变频器也没有报警,还有就是程序其他部分是正常的,比如可以用命令码06H(写入一笔数据)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和停止,可以用命令码03H(读出寄存器的内容),从程序监控看也没有发现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注:M0导通,02-00=d4,02-01=d3,通讯控制;

   M1导通,02-00=d1,02-01=d1,外部控制;

现在由通讯切换为外部,出现02-00=d1,02-01=d3。

网友A:
  不会玩这样的设备,期待高手来解说

网友B:
把程序发出来才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