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镜头记录我们的蓄电池更换工作

楼主(2014-04-05):
   这是1号机110V蓄电池组工作室。眼前的工作是更换新电池并安装就位。

   别看这些新电池体积不大,却足有三、四十斤重,需要将同样重量的旧电池拆除,码放好,再对它们按顺序摆放。摆放过程要注意电池的正负极性,并要对其进行几天几夜的现场充放电试验,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做出试验结论,因而是个不可小视的技术兼体力活。

网友A:
电池不少;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B:
这个我们电池维护活化都是离线进行(因为我们的设备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们玩),新电池活化处理后再直接替换!

嘻嘻

网友C:
我们35KV变电所用220直流屏!

网友D:
电池不少啊

网友E:
   机组是什么设备,用这么多的蓄电池呀 ?

网友F:
电瓶是哪种类型的?

上次换UPS电瓶,我换的汽车电瓶,不晓得耐用性如何?

网友G:
我们也换过直流电源的蓄电池,挺麻烦的。

网友H:
很原始啊,就直接放地下么?也没有架子什么的?

网友H:
戴红帽子的是领导,戴绿帽子的是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组是什么设备,用这么多的蓄电池呀 ?

共80个蓄电池连接组成蓄电池组,分上下两层安装。用于机组直流系统,作为控制和操作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瓶是哪种类型的?上次换UPS电瓶,我换的汽车电瓶,不...

是GM型的。这种蓄电池电极腐蚀速度较慢,使用寿命一般可以达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原始啊,就直接放地下么?也没有架子什么的?

放在地下的是换下的旧电池。新电池用了两层架子,最底层与地面相隔一定距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机组是什么...

就是励磁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戴红帽子的是领导,戴绿帽子的是员工??

呵呵,我们行业规定:红帽子是管理人员,蓝帽子是检修人员,黄帽子是运行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水--王者之...

励磁用的直流是由发电机产生的,蓄电池的直流是本身设备极板与电解液发生化学反应后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