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b中直流通路的RL跟静态工作点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14-04-05):
图b中直流通路的RL跟静态工作点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可以根据静态工作点:截止,放大,开关时进行逐个分析

网友B:
图b中直流通路的RL跟静态工作点关系是这样推导计算的:

1、将图b的输入通道与输出通道按戴维南定理化简为等效电源与内阻,见下图:

  按上面计算出的输入与输出回路的等效电源与内阻,可将原图b简化为下图:

 其静态工作点就容易求出,见上图右侧Ib与Uc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