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5000的问题

楼主(2014-04-05):
最近中控中毒了,全盘杀毒后画面显示有点异常,搞了好久都搞不好,也没办法找到厂家的人弄,请大家帮帮忙。
下图是正常的时候,有实时报警画面:

杀完毒后变成下面这样了,主页面打开实时报警没有了:

点其他子工艺栏目后变成下面样子:

网友A:
估计是链接文件或者是数据库受损了,实在不行重装系统,然后把备份的程序从装一下了

网友B:
 重新安装 电脑系统 软件 吧,其实工控电脑最好在 安装好所有 工业使用软件后 做一个 GHOST 备份这时还原就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