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的非复位风门执行器,三线制控制

楼主(2014-04-06):
霍尼韦尔的非复位风门执行器,三线制控制,两根火线,一根零线,一个火线和一根零线导通表示关阀,当再接一根火线时,就表示开阀。现在出现只能开,不能关了,里面是什么控制原理,是单相电机吗,怎么控制它正反转的

网友A:
阀门一般都是控制两个电磁阀,一个开,一个关,由于公用一根公共线,所以只用三根线。

也有模拟量控制的和电机控制的

楼主:
我拆开看了,是一个小电机,还有两个电容似得,还有一个控制正反转的开关。但现在只能开,不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