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400的定时器与200的1ms、10ms、100ms定时器哪个一样

楼主(2014-04-06):
s7300 400的定时器与200的1ms、10ms、100ms定时器哪个一样

还想知道一下s7300 400的定时器扫描方式与200的1ms定时器扫描方式相同吗?

网友A:
与10MS的定时器类似,但是扫描方式不尽相同,需要了解的是,在300/400中,请不要使用定时器本身触点做自复位。

网友B:
   这两个 是 不同类型的 PLC, 其 定时器 扫描方式也是不相同的,在编写程序 时 按下 F1 就会有 讲解

网友C:
按下 F1 就会有 讲解,讲解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下 F1 就会有 讲解,讲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