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系统界面切换到普通界面设置

楼主(2014-04-06):
本人新手,想问问哪位高手知道从台达B系列人机的系统界面切换到主页面的方法啊,

网友A:
  画面 加个 按钮呀,设置成 返回主页 就是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 加个 按钮呀,设置成 返回主页 就是呀 !

最关键的是我不知道在哪找系统界面,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B:
(1)如果人机正面有"SYS"键,按住3秒后;即可进入系统菜单;

(2)否则人机背面有"SYS"键,用螺丝刀顶一下;即可进入系统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