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干接点输入信号的保护

楼主(2014-04-06):
PLCS7-300的输入信号为DC24V;外部端子要求为干接点信号。如何设计在干接点信号接成有源220V时保护PLC不会损害。

1:是否可以加浪涌保护器

2:有无这方面的设计方案。

网友A:
一般都不加这些的,PLC设计都是带隔离的无源触点的。

下图是在别的资料上看的;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上次我也问到过单片机的 干接点 的问题, 其实 有人说接电源进入是可行的, 但实际是不行的, 那个干接点 类似 就是 一个 无源触点 信号 !

网友C:
都是继电器隔离,我就郁闷为何要220V有源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现实意义。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机柜到了现场,需要和其它厂家的若干设备进行连接,往往其它厂家的设备我们未知,或在现场比较复杂。

比如我需要检测其它厂家一个空开的闭合状态,而这个空开本身带了一个辅助触点,从原理上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从我们机柜里过去一个信号一个电源接到这个辅助触点上就行了。看似简单的问题到了现场就有可能变得比较困难,这个空开距离PLC机柜也许有100米或更远,并且还不得不在强电电缆架里敷设电缆(不要告诉我规程的事)。更严重的情况可能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电工换个空开就可能把220V(甚至380V)给你整到了这个电缆里,后果嘛可想而知,烧输入模块算轻的,也许就能让你的系统彻底停摆。

在现场这里需要加个信号,来上一根100米的电缆,那里需要加个信号,又来上100米的电缆,结果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搞不清楚。

无数次的在现场遇到24V系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我的办法是

1,干脆就选择AC220V类型的输入信号。

2,或者仍然用24V输入信号,在预计可能有危险的信号用AC220V或独立的DC24V电源外加继电器隔离,这样PLC输入端就被封闭在受控的环境里,无论外部如何,不过就烧个继电器或电源。

3,有时甚至就搞个继电器,外部搞个有源信号。

以前我们厂家总爱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还是很有道理的。

楼主:
呵呵,首先谢谢大家的建议,加隔离中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牵涉到增加设备数量及体积;我现在考虑采用带压敏保护电阻的端子,在接入高电压信号时,压敏电阻导通,将信号短接,保护PLC,不过这个环处于验证阶段,回头如果可以,我会随时与大家分享。当然希望有更多同行能够献计献策。

网友E(2014-11-06):
我是新手,可以加一个开关电源试试,220V变24V12V的。

网友F:
上世纪使用过输入是220VAC的PLC,现在的PLC输入好像都是24VDC。如果输入端电源想使用220VAC,可以在PLC输入端串联47K/1W电阻。